请问电源管理芯片打嗝是什么?

楼主(2023-01-30):
最近修一块电路板,

网上搜到一个贴子,有人说,
测量一下各电路输出没有发现短路情况。
上电测量待机电压5V在4.3V~4.89V之间波动。有点头大了,不好确定哪里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也是“打嗝”声音跟着电压波动大小。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Ice3b0565)启动脚也是跟着波动。电压在6.4V~8.9V波动 正常时待机时候应该为8.6V。
多次检查发现芯片启动脚 电解电容有漏电(测试容值确实正常的)。更换后重新焊一遍芯片引脚,测试待机电压4.98V也是正常。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打嗝是什么?修这块电路板时,没听到打嗝声呀?难道说,是高频的打嗝声,所以听不到吗?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是电路状态发生变化,出现的现象,仔细检查问题,解决就可以.

网友:
后级输出负载过重容易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开关电源打嗝,常见于反激电源,如果是发生在Buck或Boost等非隔离电路,主要看负载是否过重,可以把负载减轻。

网友(2023-12-13):
    一般是过流保护,打嗝式输出

网友:
    Hiccup Mod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Hiccup Mod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