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中搭出一个与非门,工作流怎么样

楼主(2023-01-30):
FPGA中搭出一个与非门,工作流怎么样

网友:
与非门工作原理:
①、A、B输入均为低电平时,1、2管导通,3、4管截止,C端电压与VDD一致,输出高电平。
②、A输入高电平,B输入低电时,1、3管导通,2、4管截止,C端电位与1管漏极一致,输出高电平。
③、A输入低电平,B输入高电平时,情况与②同样,也输出高电平。
④、A、B输入均为高电平时,1、2管截止,3、4管导通,C端电压与地面一致,输出低电平。

网友:
2个Nmos串联,2个Pmos并联,既可以了。

网友:
门级电路都是非常容易搭建的,可以直接使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