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线路暗房内的温湿度对 PCB 的生产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1-30):
阻焊、线路暗房内的温湿度对 PCB 的生产有什么影响?

网友:
当暗房内的温湿度过高或过低时:会增加空气中的垃圾,容易造成板面氧化。

网友:
对位时,容易出现粘菲林现象,还容易造成菲林变形!

网友:
湿度对生产和制造有许多影响。湿度是看不见的,但其后果是气孔、空洞、焊料飞溅、焊球和底部填充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