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uc/os 移植问题

楼主(2023-01-30):
请教 uc/os 移植问题 在 2104 上面能进行移植吗 如果不行的话,需要买 2106

网友:
你要在 os_cfg.h 中把不用的内部调用都裁减掉,就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内核,就是不裁减。
你就是 14k 左右,写在 FLASH 里一样也能运行。

网友:
为uC_BSP文件夹新建bsp.c和bsp.h文件
在文件夹uC_CONFIG添加文件

网友:
处理器有对应的能产生可重入代码的C编译器
处理器支持中断且能提供周期性的中断(通常介于10到1000Hz之间)。
可以关中断和开中断
处理器支持存储和载入堆栈指针、 CPU寄存器、堆栈的指令。
处理器有足够的RAM用于存放uC/OS-III的变量、 结构体、 内部任务堆栈、任务堆栈等
编译器支持64位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