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整地设计一套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2023-01-30):
如何完整地设计一套硬件电路设计?

网友:
设计硬件电路,大的框架和架构要搞清楚。

网友:
先看懂理解了再说,一方面能提高我们的电路理解能力,而且能避免设计中的错误。

网友:
在开始做硬件设计前,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可以去找能够满足硬件功能设计的,有很多相关的参考设计。

网友:
原理图设计,其实就是将前面的思路转化为电路原理图,它很像我们教科书上的电路图。

网友:
硬件电路设计的大环节必不可少,主要都要经过以下这几个流程:
1)原理图设计
2)PCB设计
3)制作BOM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