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读写24c02,可以写,但读出错

楼主(2023-01-30):
void IIC_write(u8 addr,u8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写命令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unsigned char IIC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data=IIC_Read_Byte(); //读取数据
        IIC_Stop();
        return data;
}

楼主: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a=0,data=0;
        TRISC4=0;    //设置为输出
        RC4=1;       //输出高电平
    delay_us();
        delay_us();
        TRISC4=1;    //设置为输入
    delay_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delay_us();
                IIC_SCL=1;
               delay_us();
                data<<=1;
                data|=IIC_SDA;
               delay_us();
                IIC_SCL=0;
               delay_us();
        }
        return data;
}

已经设置上拉了,但是读取的时候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你都不管ACK的么,然后读的时候,第一次也也要STOP吧

网友:
时序要求太严格,干扰场合读出数据容易出错。

网友:
几点建议:
1、严格按照时序写。软实现是最好调整时序的,但细心一点。看你的时序就比较乱。
2、你写的时候为什么只有3句,写入的数据呢?
3、写入1次有个5ms的事情,你是否知道?
讲个故事:时序写不好,只有最高位读取出错,并且是第二字节,当为01xxxxxx时,会读成11xxxxxx,所以自己一点点看时序,从软件,从示波器,明确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拉低的,什么时候拉高的,宽度是否符合芯片电气特性。
最后重点就是,不要抄别人的,会坑死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