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端是一个有尖峰的波形,为什么反向输入端测量TP536和TP535是一个定直电压

楼主(2023-01-30):
为什么反向输入端不是一个缩小版的有尖峰的电压波形呢?不是一个运放吗?

网友:
C92电容不对。常规设计,此电容起滤波消除干扰作用,另一端接地。现在,是串接在电路中,更有利于高频的干扰信号通过。

网友:
通过电容器耦合过来的瞬间信号应该很小,测量档位调小测量看看.

网友:
改动设计,C92的地方改为直连,C92的一端接在信号点,另一端接地。试试。

网友:
信号直通,取消C92电容,这样链接不对,一般信号放大器都按照常规设计,可以调整一下信号控制强度改善信号输入电平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