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为什么不用做显影点?

楼主(2023-01-30):
阻焊为什么不用做显影点?

网友:
因为阻焊油墨的可变因素较多,首先油墨种类比较多而杂,每种油墨的性质都不一样,在印刷时每块板子油墨的厚度因压力、速度和粘度的影响导致均匀性均不一样,不如干膜那么比较单一厚度比较均匀,同时阻焊油墨在生产过程还受到不同烘烤的时间、温度、曝光能量的影响,相对来说阻焊做显影点很难保证对每块板的效果都一样。

网友:
阻焊做显影点的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显影是显影铜箔,阻焊的图形跟铜箔的图形是不同的,阻焊需要去掉的部分把焊盘露出来,所以需要再次显影和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