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PMOS及升压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30):
输入电压:4V,输出电压:5V,带载3.5A.整个升压电路的效率70%左右,
问题:这样的电路 我这里的PMOS 该如何选型呢,

另外一个问题:PMOS的参数总功率损耗(Pd)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附件的PMOS管参数,负载电流到1.5A的时候,输出电压会被拉跨的。

网友:
MOS你先看看VGS,因为你供电是单节锂电,所以VGS压差不会很大,你要选VGS压差比较小就可以完全导通的MOS,另一个就是导通电阻尽量小罗;PD就是这个封装能耗散的热量。

网友:
这样的电源要求对提供4v的电源功率,要求非常高,要不然很难找到这样的芯片能够稳定工作的硬件能够提供那么大的电源功率,复合PMOS芯片也许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
一串锂电池升压到5V电路。一颗充电宝芯片搞定,还带电池充放电保护成本低。

网友:
你算下4V上面的电流  (5*3.5) / (0.7*4)  = 6.25A
你再看看PMOS Id 最大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