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MIPI端口最多可以连接几个device?

楼主(2023-01-30):
一组MIPI端口最多可以连接几个device?

网友:
一组MIPI可以接15个device,每种device有自己的User ID,同一组MIPI上只能接一个User ID。

网友:
MIPI(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是MIPI联盟发起的为移动应用处理器制定的开放标准。
 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显示屏接口、射频/基带接口等标准化,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增加设计灵活性。

网友:
连接数十个或更多传感器的组件是具有 I2C 或 I3C 和串行外设接口 (SPI) 的传感器和控制子系统。

网友(2024-12-07):
看DEVICE是不是一样的,之前搞老化直接连的3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