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画的3D模型怎样导入到AD18里边

楼主(2023-01-30):
在SOLIDWORKS 画的3D模型已经保存了STEP类型文件了,但是再导入AD18的时候导不进去,请大神帮忙。有详细步骤最好,谢谢。! ?* X( w0 R8 g- x$ m

网友(点评):
重點:是您錯版了, 這裡是ALLEGRO.

网友:
导出DXF文件,然后导入AD。

网友(点评):
大師,為什麼我DXF导入AD,都是2D呢??

网友:
注意和自己的 AD 版本相同,如果没有相同的,尽量选择较低版本

网友(点评):
大師,STEP类型分三種版本,那種最好呢??跟AD18那種版本會相同呢??

网友:
找到封装右击选择 Update PCB with xxx(xxx表示所要更新的封装)之后 PCB 的 3D 视图就会更新。

网友(点评):
大師,"再导入AD18的时候导不进去",還可以Update 到PCB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