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与Cadence allegro有接口吗?

楼主(2023-01-30):
    CST的微波工作室与Candence有接口的,但貌似接口在cadence方,有谁用过没啊?0 Z; k$ I' @+ |) l! ^

网友:
    这个在帮助里面有,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在pcb designer中有一个选项可以直接做

网友:
    与Cadence的接口是有的,将CST安装路径的文件夹里找到Cadence Allegro APD Plugin文件夹,将该文件夹下的CST_Link文件夹整个复制到Cadence的默认工作路径下,然后按其内的说明在Cadence安装CST_Link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