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走線一段時間紅燈恆亮,操作變慢

楼主(2023-01-30):
    請問有大老知道 如何解決紅燈一直都亮著 allegro 操作變慢嗎?

allegro-16.6 走線走一段時間, 有zoom-in zoom-out 移動位置..  , 然後莫名的綠燈 就變成紅燈, 整個allegro 的操作會變慢
    縱使把add-connect 功能 done 後  , 紅燈還是恆亮 , 只有關閉allegro  重新再啟動allegro 才會正常
    這問題已經遇過很多次, 16.3/16.6都會

    16.6busy

    16.6busy

网友(点评):
跟電腦硬體也有點關係..........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补丁更新到S115了吗

网友:
    那不知道了。
盲猜可能软件冲突吧。可以换个输入法,在任务管理器-启动里面去掉一些启动项试试。再不行只能重装allegro或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