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可以代替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2023-01-30):
    我想做个磁悬浮,可就是找不到霍尔传感器,有那位高手能告诉我,什么能代替霍尔传感器,,谢谢。。

网友:
    这要看霍尔电流传感器在工作中在检测什么量。也就是说把什么变量转化为电流变化或磁场变化从而有利于我们观察。再看看这种检测量的变化还能转化为那些传感器可检测的量,从而用这些传感器代替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100ma的电流一般不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最简单的是采用无感分流器测量,无感分流器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值电阻。
相比之下,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的优势在于一次回路和二次回路有电气隔离。
这么小的电流,一般很难找到量程匹配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选一个额定电流较小的,多次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