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使用 handle.handle/get 对象无效或已删除。

楼主(2023-01-30):
    如题,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句柄是不是应该是handles而不是你的han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句柄是不是应该是handles而不是你的handle?

错误提示如下:
    错误使用 handle.handle/get
    对象无效或已删除。

    出错 ChangeExposureAndGain>pushbutton1_Callback (line 188)
    a=get(handles.c1,'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