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edit properties出现两栏

楼主(2023-01-30):
麻烦哪位大神看下 怎么去掉不需要的部分呢  ?

楼主:
    orCAD edit properties出现两栏内容

    请大神看下 怎么去掉不需要的部分,谢谢。

    pic

    pic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

网友A:
    你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会不会和版本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会不会和版本有关系

Version:17.2

网友:
    问题很奇怪,没有遇到过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等高手

网友B:
    依以前找的資料,大概的意思是出現了階層的設計方式,在這個階層叫做CN5, 但另一個階層他是CN8
    我以前並沒有用過階層設計,但也是有出現過。忘記為什麼了
解決方法是在專案那邊選中xxxx.DSN(最上層),上方工具列Design裡有一個Occurrence Properties用來刪除黃色
    如果是要把黃色寫到白色,用Accessories裡的Transfer Occ Prop to Instance
    很久沒用這個功能了,使用前存個備份檔

网友C:
    Occurrence Properties和Instance Properties两种属性都存在,建议备份的前提下进行ginooolu提出的方法进行删除或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currence Properties和Instance Properties两种属性都存在,建议备份的前提下进行ginooolu提出的方法进行 ...

    大神 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以前找的資料,大概的意思是出現了階層的設計方式,在這個階層叫做CN5, 但另一個階層他是CN8
我以前並沒 ...

    大神   解决了      公司很多人有直接改位号的习惯  改完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写入到instance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