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 加载两次

楼主(2023-01-30):
      安装EDA365后原来的 skill一直加载两次,怎么判定取消第二次加载?

    原来SKILL加载代码部分:
                 let( (palMenu_qx)
            palMenu_qx = axlUIMenuFind(nil -1)
            res = axlUIMenuInsert(palMenu_qx SKILLToolsMenu)
                    )
    )
    axlTriggerSet('menu   'loadTools_qx)        ; 函数名上下相同

网友:
    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A:
    供参考。yj改为你自己的菜单里任意一个命令。
    1. procedure( menuTrig2(t_menufile)
    2.     let( (q)
    3.     printf("MENU FILE= %s\n" t_menufile)
    4.     unless(axlUIMenuFind(nil "yj")
    5.         q = axlUIMenuFind(nil -1)
    6.         axlUIMenuInsert(q menuList)
    7.     )
    8. ))

    9. ; Using the trigger function directly
    10. axlTriggerSet('menu  'menuTrig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yj改为你自己的菜单里任意一个命令。

    感谢,判定后可以在第二次执行的时候不添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判定后可以在第二次执行的时候不添加了.

    怎么操作的?我的还是会重复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操作的?我的还是会重复加载.
    把 自定义的菜单 MenuToolsQX, 自定义的菜单的显示名 ToolsQX,两项改成你自己的就可以了.比如我的:
            MenuToolsQX = '(
                    (popup  "ToolsQX").........
    /*################################case结束#######################################*/
    ;        ;1.无判定,直接添加到菜单栏,可能重复,
    ;        let( (palMenu)
    ;        palMenu = axlUIMenuFind(nil -1 nil)
    ;        ;palMenu = axlUIMenuFind(nil -1 )
    ;        res = axlUIMenuInsert(palMenu MenuToolsQX)
    ;        )

            ;2.添加判定unless放置重复加载菜单栏
            procedure( menuTrig2(t_menufile)
                        let( (palMenu)
                        printf("MENU FILE= %s\n" t_menufile)        ;打印出当前菜单
                        unless(axlUIMenuFind(nil "ToolsQX")                ;ToolsQX是自定义的菜单显示名,查找打印出的菜单里没有"ToolsQX"才执行下面的两句
                                    palMenu = axlUIMenuFind(nil -1 nil)        ;添加位置在最后
                                    axlUIMenuInsert(palMenu MenuToolsQX)        ;插入自定义的菜单MenuToolsQX
                            )
                    )
            )
            ;Using the trigger function directly
            axlTriggerSet('menu  'menuTrig2)                ;调用判定添加
    /*################################以上二选一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 自定义的菜单 MenuToolsQX, 自定义的菜单的显示名 ToolsQX,两项改成你自己的就可以了.比如我的:
            MenuT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