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c程序接收数据长度总是为0

楼主(2023-01-31):
串口c程序接收数据长度总是为0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char.h"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HANDLE hCom1;
                COMMtiMEOUTS TimeOuts;
                DCB dcb1;
                DWORD i ;
                DWORD wCount =4;
            DWORD wCount1;

        unsigned char str[8];

    hCom1 = CreateFile("COM4",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Com1==INVALID_HANDLE_VALUE )
    {
        printf("read open failed\n");

    }
    else
    {
        printf("read open successed\n");
    }
    SetupComm(hCom1, 20480, 20480);

    //COMMTIMEOUTS 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10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50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500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2000;
    SetCommTimeouts(hCom1, &TimeOuts);

    //DCB dcb1;
    GetCommState(hCom1, &dcb1);
    dcb1.BaudRate = 115200;
    dcb1.ByteSize = 8;//一个字节8bit
    dcb1.Parity = NOPARITY;//无校验
    dcb1.StopBits = ONESTOPBIT;//1位停止位
    dcb1.fParity = FALSE;
    dcb1.fNull = FALSE;
    SetCommState(hCom1, &dcb1);

    PurgeComm(hCom1, 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if(!ReadFile(hCom1, str, wCount, &wCount1, NULL))

            printf("read failed!");

        }
                else

        printf("read successed!");

        printf("wCount1:%d\n", wCount1);

                printf("read data is");
                for(i=0;i         {

          printf("%02X", str);

                }

CloseHandle(hCom1);

// system("pause");

}
代码贴上来了,wCount1总是为0,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下,感谢。

网友:
先确定能不能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网友:
用串口监听精灵。想问一下波特率是多少,然后你发的什么数据呢?

网友:
代码进程只执行了打开、配置、关闭串口的操作,并没有执行读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