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选型-如何看光耦器件的开关频率

楼主(2023-01-31):
如何看光耦器件的开关频率

    有的器件手册直接写明5M, 10M
    器件没有明确给出的,可以通过看器件手册,大体估算出来
    参考网友测试数据和波形,如搜索《光耦测试值频率篇》,大体了解常用器件情况,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知也。

估算方法

    器件手册会给出信号从输入到输出的延,
        包括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和从高电平到低电平
        取2者的最大值,参数名称是tphl,tplh
    看器件输出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上升和下降时间定义都是从10%~90% 之间的时间
    将上述时间累加,取反就是最高频率
    为保险起见,一般取延时时间的最大值作为估算条件

举例

    6N137
    tphl= 100ns ,tplh= 100ns,取100ns
    tr=24 ,tf=10,取24ns
    Tf=100+24=124ns -> f=1/Tf=8.06Mhz

结论

上述方法给了个大体评估方法,在隔离高速信号时,一定要注意。 否则光耦输出波形会严重变形,导致后续数字器件无法准确识别高低电平。信号畸变了肿么办,后续再谈。

网友:
普通光耦合器只能传输数字(开关)信号,不适合传输模拟信号。存在较大的非线性。

网友:
电流传输比是光耦合器的重要参数,通常用直流电流传输比来表示。当输出电压保持恒定时,它等于直流输出电流IC与直流输入电流IF的百分比。

网友:
线性光耦合器能够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模拟电流信号,应用领域大为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