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换电路所得的直流电压转换成恒流电压供给白光LED负载。

楼主(2023-01-31):
如何将变换电路所得的直流电压转换成恒流电压供给白光LED负载。! O: g. }8 C9 V$ w5 }

网友:
用恒流源电路

网友:
你先确定你现在有的电压是多少V,然后你白光LED需要的电压大概多少V,然后看需要升压还是降压的驱动IC

网友:
在恒流条件下,电源的回馈控制回路可以调节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