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中怎么画出晶体管级的电路

楼主(2023-01-31):
画出NOT,NAND,NOR的符号,真值表,还有transistor level(晶体管级)的电路。

网友:
最基础的门级电路,是很简单的,2对或者3对Nmos和Pmos,并联串联,就能做好了。

网友:
FPGA的设计流程一般有5个步骤:电路设计-代码编写-功能仿真-综合实现-上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