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鬼影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来预防?

楼主(2023-01-31):
PCB鬼影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来预防?

网友:
鬼影一般都出现在白料板子上,而且一般是在单面开窗的位置上,因为白料不具备 UV光阻隔功能。

网友:
在 PCB 阻焊曝光时,未开窗面会有部分紫外光透过基材至开窗的 PAD 位边缘导致绿油开窗位底部绿油被曝光而不能完全显影干净,形成鬼影。

网友:
黄料板的鬼影通常是因为紫外光的折射或衍射而造成,一般在金手指位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