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该任务有关的初始化,如串口初始化,是否不用放在整个程序的开始处,

楼主(2023-01-31):
在 UCOS 多任务中有一个任务结构如下: void TASK(*pdata)
{
uint8 i;
任务循环前的一些指令集 A;
while(1)
{
任务循环;
}
}
要问的是:与该任务有关的初始化,如串口初始化,是否不用放在整个程序的开始处,
而作为指令集 A 的一部分,也可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
启动和初始化代码放在一个文件里主要是为了程序的模块化,不过代码少的话倒是可以放在一个函数里完成.

网友:
ucos 的事件标志使用注意点: 在事件标志结构定义前加__packed,否则由于字节对齐的问题会产生没有反应的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