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干电池电源接到空载12V直流减速电机上,电机为什么不转?

楼主(2023-01-31):
12V的干电池电源接到空载12V直流减速电机上,电机为什么不转?

网友:
这说明你的直流电源的功率不够,换一个大的。

网友:
1、确定电机功率和电池的最大负载功率 2、确定下电机是否需要PWM驱动才能工作

网友:
驱动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
干电池不行,干电池内阻特别大。而且随着电量降低,内阻愈大,根本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