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mos管烧坏问题

楼主(2023-01-31):
上图所示,我想利用反激电路给电容充电,采用标准单端反激结构,充电电容12mf,输入电压15.8v,变压器变比1:16,一次侧漏感260nh,线圈阻抗(dcr测得)5.9毫欧,二次侧漏感205.5uh,阻抗4.11欧,励磁电感4.75uh,电路采用的是300A的mos管(IRLS3036),电源供电15.8v,最大支持240A的输出电流,吸收电路采用的是1410uf的电解电容,并联45欧的电阻串联二极管构成的RCD吸收电路,测试波形如上图所示,电容两端的电压充电至50V左右时,电源输出的电流会突增,mos管已被击穿,
想不明白mos管击穿的原因,不知道这个电流是因为mos坏了才变大的还是因为mos出现直通没有关断而有大电流再把mos烧坏的?另外这个大电流的出现是不是因为吸收电路的电容不够大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吸收电路采用的是极性电解电容的原因?
电路结构如图:

网友:
反激占空比不能大过50%

网友:
占空比只有百分之30几,就出现这种情况了,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