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过波峰焊接过程中,怎样解决连锡问题?

楼主(2023-01-31):
PCB板在过波峰焊接过程中,怎样解决连锡问题?

网友:
可能是助焊剂活性不够。

网友:
电子板喷锡涂抹不均焊锡。

网友:
部份电子电路板焊点焊脚氧化。

网友:
波峰焊走板的速度与预热温度混合不了。

网友:
    增加拖锡焊盘,如果不行的话,再焊盘直接增加白油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