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自动焊接机在日常使用中会的故障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3-01-31):
自动焊锡机的故障通常如下:
A、插板接口被腐蚀氧化,接触不良 ,导致无法启动或设备运行不稳定。
B、由不当操作引起的人为故障,主要包括电焊机的烙铁头损坏,工件装卸不当等导致定位器变形。
C、环境问题。如果空气中的湿度过高且受到静电的影响,焊接部位的灰尘过大,则会在控制柜中产生灰尘并引起故障。
D、因外围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不当而导致的故障。

想要避免应注意以下两点;
1、注意焊锡环境: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对焊锡机焊接部分等进行清理,和烙铁头查看检修,防止有异物掉落到机器里。
2、加强员工培训:减低员工因知识不足,导致操作失误。

网友:
    重点还是要做好人员培训,机器设备自损概率小且周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