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lan1、lan2、lan3、lan4不能同时用,只能连接一台电脑,另一台连不上网络为啥?

楼主(2023-01-31):
路由器lan1、lan2、lan3、lan4不能同时用,只能连接一台电脑,另一台连不上网络为啥?

网友:
檢查IP是否重複,導致衝突無法上網。

网友:
新买的路由吗? 找说明书配一下,一般有个lan 进口,其他是出口。

网友:
进去后台配置一下。

网友:
看看说明书,应该可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