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图纸外面,多了一个电阻,无法删除,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删除掉?

楼主(2023-01-31):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图纸外面,多了一个电阻,无法删除,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删除掉?

网友:
试试扩大图纸版面。

网友:
快捷键:D,O,把图纸尺寸调大,删除后再调回来既可。 先手工布局,再自动预布线,再修改布局,再手工布线

网友:
    把图纸从A4改到A3,A3改到A2

网友:
    放外面就外面了,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除了利用放大图纸版面外,还可以用筛选器选择器件,然后删除

网友:
    点击Edit→select→outside→框住板框然后会框住版外的东西点击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