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油墨对 PCB 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3-01-31):
阻焊油墨对 PCB 起到什么作用?6 n0 J2 x7 d$ B1 K* j

网友:
是一种保护层,涂复在印制板不需焊接的基材和线路上。

网友:
防止焊接时线路间产生桥接,同时提供永久性的电气环境和抗化学、耐热、绝缘的保护层,同时给PCB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