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代码生成 HEX 文件全部下到 FLASH 中,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2023-01-31):
移植中碰到的问题! 把《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的范例 1 移植到 ARM 上,但任务没有跑起来,
请做过移植的朋友帮帮我吧!
我是把代码生成 HEX 文件全部下到 FLASH 中,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 软件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先检查 ARM Linker 的设置是否正确 参照《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P42O 设置 release 的参数

网友:
感觉运行 ex1 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都已经把代码写好调试好了,你可以不必完全把它拷贝下来,可以自己建一个 project,然后一个个文件添加,这样比较容易弄懂哪些文件都是来干嘛的,哪些还需要自己改写.
推荐在建立 project 时可以把相应文件分组,我就是把 uC/OS2.52 文件放在一个组下,需要自己改写的(如 OS_CPU_A.S)放在一个组内,启动代码放在一个组内,自己的代码(如 main,自己的任务)放在一个组内,这样比较分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