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的问题!实验中遇到电路的问题不懂了

楼主(2023-01-31):
电源是5kw的,输出电压在14v,输出电压不到400A,想后面加个逆变器变到220v之后再加电子负载,
我想询问逆变器输入400A的电流可以吗?输入400A的话输出是多少啊?电子负载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
说实话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不要做,有危险系数,毕竟电压高了

网友:
要有专业人员在旁边,不然这种高电压的着实危险,或者你想做东西的话,可以试着先从安全电压以下的开始着手,直接上手强电,真的危险!!!

网友:
不知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多少,为何要逆变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