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5G模块MH5000-31驱动安装

楼主(2023-01-31):
win10 安不上驱动总是显示:devsetup64: Info  : File not found, return.

网友:
应该是缺少系统文件。

网友:
在未安装过任何华为驱动的 Windows 7 电脑上,双击 USB 驱动安装文件夹下面的config_product_version 或 config_release&debug_version 文件进行安装,安装进度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查看。
若电脑已安装了其他华为驱动,请先点击 reMOVe_all_driver 卸载,重启电脑后再进行安装操作。
win10没有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