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打开cadence17.4文件

楼主(2023-01-31):
之前用cadence16.6创建并绘制了PCB,但是用cadence17.4打开了,并修改了一个点,之后用16.6就打不开了,想请问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能不能用cadence16.6加载到用17.4修改之前的文件

网友:
应该跟17.0是一样的,可以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但是打开以后,低版本就无法再打开原文件了,而且高版本的文件还没发降级到低版本

网友:
你用17.4的保存后数据就变成17.4版本的了,而16.6软件是打不开比它版本还要高的文件的。下载个降版本的工具,直接把17.4文件的转回16.6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
以后转换版本的时候做好先做备份。

网友:
    哪有降版本的工具啊

网友:
    去吴川斌的博客下一个allgro将版本的软件

网友:
    多版本的电脑,默认打开都用16.6,这样只会打不开,不会打开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