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开关电源

楼主(2023-01-31):
    彩电开关电源,73v供电测试有起振,22OV供电,行输出电压仅30V,自己觉得是芯片cq1265cr软击穿,或者测试有误,请求解答一下?

网友:
比较老的物件。以上资料,参考使用。试用一个假负载(100W白炽灯)接在输出电路。断开行推动三极管的基极信号。

网友:
    建议测一下IC的工作电流

网友:
    73v供电测试有起振,22OV供电,行输出电压仅30V。73伏供电的目的?怕短路烧功率管?还不如串灯泡呢。有电压应该检查采样电路、输出滤波电容、输出负载是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