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防抖电容布局

楼主(2023-01-31):
    按键防抖电容布局 是靠近单片机还是靠近 按键布局?

网友:
    Close to key botton.Thx

网友:
    只考虑防抖的话,随便放

网友:
    虽然平时也没注意,但我觉得应靠近按键,因为按下瞬间有大电流,离远了怕影响到地线,这电容最好是小一些或串个电阻。

网友:
    按键抖动产生的干扰还是挺厉害的,建议放按键旁边

网友:
    习惯靠近按键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靠近按键比较好。

网友:
    应该尽量靠近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