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传感器选型

楼主(2023-01-31):
我要测量100mA交流电流,考虑噪声电压影响,可以选用什么类型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这个精度01%不低,不过说真的,这个精度一般是达不到的,如果说是05%满量程没问题,但是30a,肯定精度还会更差的,如果你不在乎成本,我推荐你问一下lem的it200系列电流传感器,可以了解一下霍尔电流传感器选型

网友:
    100mA的电流一般不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最简单的是采用无感分流器测量,无感分流器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值电阻。
相比之下,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的优势在于一次回路和二次回路有电气隔离。
这么小的电流,一般很难找到量程匹配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选一个额定电流较小的,多次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