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不吃锡,啥情况?

楼主(2023-01-31):
下图,回焊过后发现焊盘不吃锡,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呢?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锡的质量问题吧,大多数情况下。

网友:
    原因挺多,你要排查,像焊盘氧化、表面不干净、锡膏啥的都有关系

网友:
    你这是PCB氧化了,是不是开封袋之前没有烘烤,PCB在上线印刷需要80—120度的烘烤8小时

网友:
    看看是不是焊盘氧化,或者焊接温度不够

网友:
    不上锡的原因很多。

网友(2023-04-22):
    焊盘氧化,温度不够

网友:
    焊盘氧化

网友(2023-08-17):
    需要一一排查

网友:
    氧化了还是?

网友(2023-11-22):
    专业生产PCB实力厂家 我司主营,单双面线路板、4-6-8多层板   表面工艺:有铅喷锡、无铅喷锡、沉金、度镍,金手指,OSP等; 极速打样(8H  12H  24H、48H) 批量加急(24H 48H 72H、96H)星期天正常接单生产 欢迎咨询,可审厂。柯生      1987616319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