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贴片丢了,请问这个是多大的呢?

楼主(2023-01-31):
    电容贴片丢了,请问这个是多大的呢?

网友:
    你这个板子,可能是转换板,输入交流220V,输出+5V. IC1是转换芯片。按照型号,搜一下数据手册。里面有介绍各个管脚的用途。也有推荐电路,看看相应电容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根据电容在电路中的位置计算一下就出来了,一般这种电容没有特定的容值要求,差不多够用就行了

网友:
    0.1uf或10pf就可以,这个位置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