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cftool拟合出的公式,用计算器验证发现公式错误,与曲线图不符合

楼主(2023-01-31):
    我用五次多项式去拟合,将左下方所得的系数的位数全部输出,使其有效位数不止4位(用coeffvalues(fittedmodel),我也用format long尝试过),得到  f(x) = p1*x^5 + p2*x^4 + p3*x^3 + p4*x^2 + p5*x + p6,其理应符合右方曲线,但是我用计算器实际计算后,代入x=2,所得y值却不符合曲线的值,这是什么原因呢?困扰许久,已多方面查找资料,也已搜寻了论坛问答,仍不得解。求助!(MATLAB 2021a)

网友:
    clc
    clear
    load("ans.mat");
xx=2:0.01:2.8;
yy=ans(1).*xx.^5+ans(2).*xx.^4+ans(3).*xx.^3+ans(4).*xx.^2+ans(5).*xx+ans(6);
plot(xx,yy)
hold on
scatter(x,y)
    axis([1.9 2.9 -1 50])
用matlab验算了一下,我觉得没啥问题,应该是精度问题

网友:
    可以的话,把你用cftool得到的拟合系数保存到工作区,然后保存成mat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