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屏蔽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1-31):
电磁屏蔽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电磁屏蔽分为静电场屏蔽+磁场屏蔽;其中静电场屏蔽原理是利用材料对电场的反射、衰减;磁场屏蔽是利用高磁导率材料对磁场的旁路;

网友:
用金属屏蔽材料将电磁干扰源封闭起来,使其外部电磁场强度低于允许值;或者用金属屏蔽材料将电磁敏感电路封闭起来,使其内部电磁场强度低于允许值。

网友:
    电磁屏蔽是在空间某个区域内,用以减弱由某些源引起的场强的措施。

网友:
    在一个系统内或不同系统间常会产生电磁噪声或干扰而引起系统性能恶化,因此要求,①将电力线或磁力线限制在一定区域内;②使某一区域不受外来电力线和磁力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