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DA工程中CPLD和FPGA哪个延时更小?

楼主(2023-01-31):
在EDA工程中cpldFPGA哪个延时更小?

网友:
    EDA工程中,CPLD和FPGA相比,CPLD的延时会更小。因为CPLD的延时是可以估算的。

网友:
    CPLD结构简单,因此,实现的逻辑简单的话,每个环节的延迟是可以事先计算好的,CPLD的延时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网友:
    由于FPGA的硬件结构,也就是FPGA内部构造复杂,布局布线结果有随机性。因此,每个环节的延迟难于预估,导致FPGA的信号延时不好预测和控制,所以CPLD的延时精度比FPGA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