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to Xpedition PCB转换错误

楼主(2023-01-31):
    系统变量:
    AEX_BIN_ROOT:  D:\cadence\SPB_Data\pcbenv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 1
SDD_HOME  D:\mentorGraphics\EEVX.2.12\SDD_HOME
skill设置正常

启动allegro Pcb Designer
打开一个*.brd
skill load "all2layout.il"
all2layout
转换输出文件包aexoutput内包含:
    Cell.hkp
JobPrefs.hkp
Layout.hkp
    NetProps.hkp
NetClass.hkp
    padstack.hkp
    NetList.kyn
……

    但缺少一个PDB.hkp
    错误提示:

    *WARNING* (axlMsgPut): Invalid string - nil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DC_globalWorkFile
    为什么出现错误?请教各位大佬~!
    如何直接转换为xpedition
    谢谢~!

网友:
    看着像是一个DC文件报错。

楼主:
问题解决,allegro to xpedition完美转换
避免了先转pads再转xpedition出现的平面缺失、丝印缺失

网友:
    大佬 来个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allegro to xpedition完美转换
    避免了先转pads再转xpedition出现的平面缺失、丝 ...

有么有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2023-04-13):
    老哥,是按照官方的help文档做的吗?有没有具体的教程,求分享。

网友:
    我也是报这个错,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