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样实现车载12V直流转0~48V的可调交流输出电压?

楼主(2023-01-31):
请教大神怎样实现车载12V直流转0~48V的可调交流输出电压?

网友:
直流变交流需要提出总功率需量的数值,线路还是很多的。

网友:
交流电需要确定频率值。

网友:
选一个脉宽调控的开关电源芯片+一个开关管(MOS管)+1个变压器,画一个可调的开关电源升压电路。

网友:
可以采用稳态电路驱动功率芯片有变压器输出电源,电压调节有稳态电路前置端调节控制输出电压,线路设计不是太复杂的,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