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f 语句无法运行,求助求助

楼主(2023-01-31):
    R=500
    Rtype = class(R)
f=250.0
    d=250.0
k=0
theta=acos(1-d/(2*f))*180/pi

for i=1:10
        N =2.0*(2.0*i+1.0);

    m=2.0*i*180.0;
    y=N*theta;
    if y==m
      disp(N)
end
    end

网友:
    想避免存储精度误差一般要改用符号运算,或者把相等的判断条件改成 abs(X - x0) < epsilon

网友A:
    因为y不等于m呀,逻辑值判断为假呀,当然不运行disp(N)了。
    你把y==m,改成y~=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y不等于m呀,逻辑值判断为假呀,当然不运行disp(N)了。
你把y==m,改成y~=m

    谢谢,我发现theta的数为什么不刚好是60.000,感觉好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