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5K天线和13.56M天线的区别

楼主(2023-01-31):
    为什么125K的天线需要用绕制线圈来实现,很少用pcb来实现

网友:
    频点太低,且不是工作在远场。

网友:
    125K,这是很低的频率了,此种天线的体积远小于工作波长,在上述情况下,小编多参考一些相关的小天线设计方法。

网友:
    13.56MHz是NFC天线吧!

网友:
    你用PCB那得绕多少圈,面积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