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开发板驱动无线网卡通信?

楼主(2023-01-31):
    如何用FPGA开发板驱动无线网卡通信?% c" k" i! u# n4 G" _

网友:
    两块FPGA之间通信的前提是二者之间有连线,有几组XCVR、LVDS应该用来进行高速通信的,另外还有一路PCIE总线进来通信;如果是低速的通信,可以飞线将两个FPGA连接起来

网友:
    两块FPGA通信一定需要分配好引脚,是否需要同步要看设计,一般高速的通信信号是由FPGA内部的PHY完成,不需要额外做同步逻辑,低速的通信信号是用户自定义的,有些设计需要同步,有些设计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