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稳压电路中限流电阻的阻值过大或过小会产生什么现象?

楼主(2023-01-31):
    稳压管稳压电路中限流电阻的阻值过大或过小会产生什么现象?

网友:
    限流电阻过大稳压管可能会进入不了稳压状态,因稳压管需要流过一定的电流才能进入稳压状态。

网友:
    稳压管稳定的电压对外输出的话,因限流电阻过大,会导致该电压不能输出很大的电流,带负载能力变差。负载拉取过大的电流,限流电阻会分压,导致稳压管的电压不能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