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U标称电压为3-5.5V,请问直接用USB供电是否合适?

楼主(2023-02-01):
我的mcu标称电压为3-5.5V,请问直接用USB供电是否合适?

网友:
遇过 USB 电平超过 7V 损坏芯片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廉价的适配器,稳压功能很烂的。

网友:
是可以的,现在市面上的开发板的供电都是USB直接供电,同时USB通信烧写调试打印。

网友:
必须不建议,USB热插拔的,0.5V余量在这就是渣渣。所以要么加电源芯片,要么专门的保护芯片。不然插拔几次说不定就挂了。

网友:
不要问合适不合适这种问题。先自己测试USB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没超出范围,就要考虑电源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临时情况可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