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双面板的话,元器件较多,如何接地才能使信号回路更好?

楼主(2023-02-01):
布双面板的话,元器件较多,如何接地才能使信号回路更好?

网友:
考虑信号的流向。

网友:
我们接地回流要短尽量让表层的地相互连接。

网友:
布局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让GND相互连接,以及就近打孔子原则,一个板子的好坏来自我们每个小细节的布局,GND尽量完整。